2812烧写问题

楼主:
各位高人大家好:
      小弟一直使用JTAG方式烧写,现想使用其他更简单的方式i烧写,但由于硬件基本定型(使用CAN通信,无串口电路),不知道能不能用CAN实现烧写,查到有使用

codeskin实现的,但不知道要不要配置更改硬件,软件有哪些需要改动,或注意事项

网友:
没做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继续查询。。。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查一下boot rom吧

网友:
2000芯片的bootload有CAN bootload功能,楼主可以自己开发CAN接口的烧写方案。

codeskin也有提供,这个方案,楼主可以看codeskin的手册,里面有说那几个公司的CAN卡他们能支持。而且可能用codeskin的方案是要付钱的。

C2Prog allows programming over CAN using the “Unified Diagnostics Protocol” as defined in ISO- 14229/15765). CAN hardware from Vector, Kvaser and Lawicel is supported1.

网友:
忘附件codeskin的手册了。

楼主也可以看一下下面的数据手册,关于bootload的,假设你用的是28335。

http://focus.ti.com/mcu/docs/litabsmultiplefilelist.tsp?sectionId=96&tabId=1502&literatureNumber=spru963a&docCategoryId=6&familyId=1414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多谢!看来要用CAN还是挺费事的,我用2812!
请问用串口的话是不是需要烧前跳线至sci-A引导,烧写完成后又需要调回到外部引导!

网友:
是的,串口烧写也要事先跳线,烧写完跳回到从FLASH启动。

当然有些人嫌这样做碍事,于是他们自己写符合他们要求的代码,不用BOOTR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有这样好的方法就好了,可以直接引用。。。

求不用调线实现串口烧写的方法。。

网友:
有这种方法,学习学习。偶连串口还没搞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天做了做,可惜速度实在是太慢!总在Er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