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语句输出疑问

楼主(2012-03-07):
verilog语句输出疑问
input b;
reg a;
if(i)
a <= b;
assign c = a;
如果i=0;那么c的值是什么,应该没有值,还是值为0?
c为wire型,那么没有保存,所以没有输出值,这样对不?
疑问

网友A:
怎么可能没有输出值 不是0就是1 默认为0

网友B:
如果i=0,那么a会保持上一次的值不变,而c就是a电平的实时输出。就好比,a是一个电源,c就是连接在电源上的导线,如果a不变,c自然就不变。只是一般情况下,如果c没有在代码中被使用,那么综合器很可能会把它给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