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产生8路信号

楼主:
各位大侠,我想用vhdl语言写个程序得到如下图的8路信号,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写,求程序,谢谢!
信号要一直有,占空比均为1:1。能理解不?

网友:
还是写 verilog快一点,可以转换为 VHDL;很简单的~~

module test01(CP,q0,q1,q2,q3,q4,q5,q6,q7);
 //
 input CP;
 output q0,q1,q2,q3,q4,q5,q6,q7;
 reg  q0,q1,q2,q3,q4,q5,q6,q7;

 reg  [2:0]cc;
 always @ (posedge CP ) begin
  //
  if( cc == 3'd0 )begin
   q0 <= ~q0;
  end
  q1 <= q0;
  q2 <= q1;
  q3 <= q2;
  q4 <= q3;
  q5 <= q4;
  q6 <= q5;
  q7 <= q6;
  //
  cc <= cc + 3'd1;
 end

endmodule

网友:
CP 和q0 有延迟~~

附件为仿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