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超声波测量距离的应用,自己做的附源码和电路

楼主:
先发图片,成功实现

  最远距离可测量4.5米。模块高精度,由于声波在介质中传播,受周围环境因素影响,模块带温度补偿,测量更精确。

【模块工作原理】

   (1)采用IO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输出一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测距模块在 电子人单片机开发板 上已成功实现。下面附源码和原理图

网友:
回复 楼主:

怎么没人,自己dd

网友:
被测物体最小值有测试数据吗?

网友:
由于环境中障碍物体很多,好像精度不行,再试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精度和实时性有点差,本来我想用他做平衡小车的,后来流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量最小距离1cm,最大距离4.5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带了温度补偿模块的,测量比较精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指的是被测物体的最小宽度,不同距离不太一样吧。
发散角度和精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声波遇到东西就返回的,只要有东西挡住就可以了

网友:
测量距离1cm到4.5米

网友:
还不错,被下载了44次了

网友:
怎样才能将测量距离增加到50米或者更远?

怎样才能将测量距离增加到50米或者更远?

网友:
当没有发射超声波时,由另外一个这种同样的模块发射超声波,

会不会有高脉冲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买更好的模块

网友:
貌似不错,下载回来看看

网友:
问一下

那个检测应该是发送波的时候就开始计时,然后等到接收到就停止计时;还是按照那个资料上说接收到返回信号后开始计时,接收到返回信号开始计时什么时候停止计时啊?

网友:
楼主试没有试过,只用一只超声头,它的盲区会扩大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