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外扩SDRAM写不进数据,谢谢

楼主:
板子型号为TMS320VC5509,硬件仿真器为XDS510,在做外扩SDRAM的时候,写不进去数据。请教各位帮忙解决,谢谢
报错如下:
Trouble Reading Memory Block at 0x6005 on Page 1 of Length 0x1:
Error 0x80000002/-1143
Fatal Error during: Memory,
The memory at 0x0000C008 continually indicated it was 'not ready'
All memory operations currently in progress were aborted in order
to regain control of the processor.
This is considered a catastrophic event, but the debugger should
still be able to access memory and CPU registers.
System state has been altered. It is strongly advised
that the processor should be reset before resuming execution,

网友:
根据出错提示,可能上电复位没有完成,检查一下板卡内核和I/O电源,确认时钟电路正常,确认复位电路正常

如有标准DSP板卡和手册,可以测试是否正常连接,确认是否软件参数配置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开始学习,啥都不懂。师兄让直接进入应用,看来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