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最小系统

楼主:
求助各位大师!stc12c5a60s2的最小系统是不是只要把复位,晶振,Vcc和地弄好就可以了,为什么我接好这些后(检查了千万次),老是没能成功,还有引脚需要连的么?

网友:
千万次?  哦!芯片已经报废了

网友:
楼主说的成功指什么?对于楼主提到的MCU型号,其最小系统甚至无须外部复位和时钟源,接上电源就可以工作了,可问题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你总要通过一些必要的外围电路来实现可观察的功能。

网友:
好像29--31管脚也需要有相应的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是不是不能下载啊?还是啥啊?你把你接的原理图贴出来看看,还有具体你的单片机是几脚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资料吧最小系统结好了
然后弄个小灯做个检测试试
没明白楼主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