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tium designer 关于MSP430问题。

楼主:
我用MSP430F425 画电路原理图和PCB版图。

用altium designer  画。

在里面我需要自己建立什么元件库?还是直接导出

求帮助。

网友:
自己建嘛

网友:
目前altium designer自带的库没有这个型号,原理图库需要自己建,但是PCB库在安装目录的库目录下对应的TI的文件夹中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 库怎么找。

网友:
自定义库

这个网上要是有可以下载下来直接用,没有就自己制作自己的原理图库,封装库

网友:
基本上自己做,来一个项目做一次这样错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谢谢。

网友:
自己做集成库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额。。。。初学者呢我。

网友:
嗯 我用149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制作,PCB用里面的向导制作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