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
有那些大神用过MSP430 f149这款芯片。小弟自己设计一个电路,用的这片子,开始还好。用过一段时间后,程序就下载不进去了。一检查过jtag线路绝对联通。编程软件也都重装过了。还是不行。重新焊的板子,程序是能下载的。以前那个为啥就不行了,是不是这个芯片有烧写次数的限制,还是我的硬件设计有安全隐患。坏掉那板子,以前程序还在运行。对于这种情况,不知哪位碰到过,忘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次数肯定没问题,可能的原因是片子烧了,或者是你把下载的熔丝弄断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片子烧了,上电的时候你摸摸芯片,看温度高不高,前段时间刚烧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没烧,程序照跑,是程序下载不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保险熔丝 这么脆弱?怎么检查?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楼主,我是深圳捷佳讯科技有限公司的销售员,您用的MSP430 F149这款单片机我们公司有售,保证原装正品,无忧需要请加QQ:1743411958或电话:18680381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