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3芯片的程序保护(请高手补充)

楼主:
第一种,

设置JTAG口为GPIO口,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解锁,解锁后芯片照样能用,解锁的时候FLASH中的内容会被清除。

而且这样还可以通过bootloader继续正常烧写程序。

不过LM3Sxxx系列比如LM3S811,不支持JTAG转GPIO的解锁,所以一旦锁死,程序中有没有写转换程序,那么芯片就废了。

此外虽然其他的芯片可以解锁,不过如果在程序一开始就设置JTAG转GPIO,(比如芯片上电-->立刻运行JTAG转GPIO),那么由于没给仿真器足够的时间进入解锁,所以也可能被永久锁死。

网友:
第二种,这是最好的办法

就是设置 BOOTCFG Bit 0 (DBG0)Bit 1 (BDG1) ,永久禁止JTAG功能。

当然,这并不妨碍烧写芯片,所以仍旧可以通过串口来升级芯片中的内容。

这个方法最常用

第三种,就是使用FMPPEn and FMPREn

比如设置成Execute-only protection,不过由于设置成Execute-only的主要手段,是禁止芯片中的数据总线,也就是说芯片内部可以通过 ICODE bus,读取该区域的数据,不能通过DCODE bus读取,如果通过DCODE bus读取会遭遇bus fault中断。

这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所以其实并不常用,因为会要求把所有data数据和程序数据分开存放,data数据会要求放在可以读的区域。写程序时候会有特殊要求,对编译器也有特殊要求。

主要还是参考附件中的文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部分 Stellaris MCU ROM 中带有 Bootloader,反而不占用空间。
第二种方法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还没有尝试过第二种方式。下次试试。
不知道在9B92的芯片上能否解锁?

网友:
传一个不要钱的M3芯片保护资料

  楼主也太狠心了,这个资料还要收费!!!!!

网友:
苦苦寻找,希望有用,产品卖出去也来时被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