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求人,做出来的送IPD3和IPHONE4S各一台

楼主:
需求:对实时讲话语音(卡拉OK)信号进行移频,比如1KHZ变成1005HZ,2KHZ变成2005HZ(或2010HZ)。
要求:成本控制非常严格(8元以下),最好使用单片机(DSP好像没那么便宜),单片机型号不限,
          每通道片数必须小于2片。使用AD采集模拟信号,采集率要大于20K(最好在32K以上),
           输出用DAC或者PWM均可,   或者输出只提供数据也可。
酬劳:IPAD3一台+IPHONE4S一台(或8000RMB)。可以先视频检验开发结果,检验通过以后,预付一半酬劳,其他淘宝交易。

我QQ,1998885,想做的人联系我啊

网友:
目的是为了防止消叫吗?

网友:
是的,是为了这个目的

网友:
8元以下.......   真有难度

网友:
恩,有难度

网友:
熟悉的人可以过来讲解下用mcu实现的话需要做那些工作a  !

网友:
动态范围好像没要求吆
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网友:
只是为了防止啸叫么。处理下麦克风电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办法实现吗?

想法是有的,不过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实现
最近我弄的一个东西,其中涉及到一点点相关的问题,自然就想到了

怎么您想得那报酬?
我提供想法,你试验,要是行,就分给我一点报酬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比较同意你的处理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作为一个产品生产的,报酬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作为一个产品生产的,报酬只有这么一点点啊???

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只是想法,也不一定适合要求,是呀,真要作为一个产品,不一定就是那么简单吆

刚不久搜索了一下,也就是所谓时域插值法,有时间有兴趣的可以试验一下

蓝雨夜是学生吧?有空可以试试呀,发出来大家娱乐娱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PCB板厂的想认识大家,请加QQ174893189一起学习相互交流'

网友:
我是学生 有时间有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拿啊!
没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早工作了!

你所用的"所谓时域插值法"

然后20k的ADC采样,然后所谓时域插值法,然后PWM输出

实时处理,你选什么片子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工作了! 你所用的"所谓时域插值法" 然后20k的ADC采样,然后所谓时域插值法,然后PWM输出 实时处理,你选什么片子来实现?

原来早工作了呀

我用SD卡播放wav声音,例如源文件是8K采样率的,但是我的msp430单片机时钟不好设定正好8K整数倍的定时器周期,所以实际播放出来有点慢速的,差别不大,我现在没管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变调了吧?快进过盒式录音机的磁带么?
采样与PWM采用不同的时钟源,误差一点,插值或者舍弃,当然最好用一定的简单的算法。说不定LaunchPad就可以呀。网上可以搜索到复杂一点的方法。
我没搜索以前就是这么简单的想的,不一定对,也许很可笑。不过可以试试呀
不过变调一定能够避免啸叫么?理论公式上要是能证明就直观一点了。学生网友可以推导问问老师

网友B:
你现在不是读取SD卡里文件

把ADC采集过来的然后处理,回放出来

网友B:
你是不是说把播放的速度变化快慢啊?

现在是把采集的信号变个频率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说把播放的速度变化快慢啊? 现在是把采集的信号变个频率工作

假如现在声音就是一个正弦波,
播放速度变快变慢不就是相当于频率变了?

另外我现在都是匆匆发帖,所以你看我的帖子经常后来改一下,错别字,或者说的不明白

例如,其实我说弄两个时钟源,其实也不一定
只要实现采样和播放的定时器周期不一样就行了(当然差别不大,否则这种方式失真很大的),对于msp430来说,共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吧
当然具体怎样插值何时插插多大,简单的方法可能需要简单的计算一下

我也没仔细想

有的事情,我是没情绪没时间懒得弄的,例如我那个播放速度慢了一点点,是有办法解决的,只不过我认为不是主要矛盾,迟早能解决的,即使msp430不行,换个单片机还不行?

例如碰到这样,我就不在理会了: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x=250;
//y=10;
TRCCR1=x+10;
TRCCR1等于多少?我的编程实践还不多,忘性也大,所以等于多少还需要查一下或者验证一下。懒得弄了,就放着了,反正迟早不是个问题。
哪位看到了,也请告诉我一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不是读取SD卡里文件 把ADC采集过来的然后处理,回放出来

您的意思大概是不一定实用吧
是呀,例如也没说动态范围,8位够么?

不明不白的,所以为我才不感兴趣的,不明不白的好处,不感兴趣,尽管我很需要钱。联系都没联系
我只是作为一个有点趣味的话题随便说几句。

网友B:
你不用跟我杆,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兴趣也不管我事,对项目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楼主。
我也只是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用跟我杆,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兴趣也不管我事,对项目有什么疑问可以问楼主。 我也只是聊聊。

晕死,谁和你干了
不是你自己问起提起来的么?
只是看到了随口说几句而已,这里的东西我现在不感兴趣了
对于不正常的气氛我是厌烦的
难道还真的得这样无聊时间才行
逛得不纯粹,走人还不行么?
难道非得飙着人才不孤独?
切!

网友:
不用火气那么大吧!

真郁闷!

网友E:
呵呵 请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  也许文字表述的顺序、内容的不同,可能会给人口气很硬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在坛子里讨论的朋友,都是醉心于技术讨论的,没有任何恶意的。

能够在诸多坛子中,在EEWORLD结识,并围绕一个问题进行探讨,是何等幸运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 请大家火气不要那么大 也许文字表述的顺序、内容的不同,可能会给人口气很硬的感觉,但是实际上在坛子里讨论的朋友,都是醉心于技术讨论的,没有任何恶意的。 能够在诸多坛子中,在EEWORLD结识,并围绕一个 ...

非也

对于技术探讨,就是应该想打架一样的你一句我一句,这样才深刻

网友:
不打不相识

赫赫 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加个简单的延时不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