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LM3S3748芯片, 使用内部的I2C1模块做主机, 访问从机模块,  从机也是TI的芯片, 是数字电源芯片(UCD3028),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I2C读取数据不正常, 现象是: 使用示波器看, 首先发送从机地址+W是对的, 接着发送命令也是对的, 正常情况下, 接下来是发送ReStart, 然后是发送地址+R, 最后是读取的数据.
但现在是, 发送完从机地址+W, 和命令后, 就发送停止位了, 单步调试, 当执行到下述代码时, 总是返回错误, 返回值是0x0C.
    I2CMasterErr(PMBusM_BASE);
然后, 查看I2C1的I2C1MS寄存器, 其中的ERROR位一直为1(复位后ERROR一直为1), 不知是何问题.

请高手支招!!
先谢了

网友:
楼主再说详细点。

"首先发送从机地址+W是对的"  从机呢?ACK了伐?

ERROR置位一般标志从机没有响应,楼主你的从芯片为什么没有响应?

楼主把时序图发上来让大伙瞧瞧

The error can be from the slave address not being acknowledged, the
transmit data not being acknowledged, or because the controller lost
arbitration.

网友:
做这类通讯调试的时候,可以采用示波器抓完整波形进行数据分析,不要进行单步调试,没任何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