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单级运放一般放大最大到多少倍?

楼主:
请问通用运算放大器单级的话一般要放大到多少倍(在运放性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比如增益带宽积足够大)?

网友:
通常不要超过100倍,以免不稳定,放大倍数越大,对设计水平和器件的要求也就越高。

网友:
仪表放大、前级放大一般10倍,主放大器50倍左右,具体看器件。如果需要可以搞多级放大来实现,以降低对器件的要求

网友:
最大见到过放大1000倍的。再高的没见过。

网友:
看是做直流放大还是交流放大,不一样的。

直流放大一般到50倍左右,交流放大可以大一些。

网友:
还是五楼专业,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倍数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