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按键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key1按下之后第一个led不亮,key1 那个键接的是p3.4口
#include
sbit d1=P1^0;
sbit key1=P3^4;
void main()
{P3=0xff;
        while(1);
        {
                if(key1==0)
                        d1=0;
                else
                        d1=1;
        }
}

网友:
加个while(!key1)也不行,大家给我说说看怎么办

网友:
点灯就不行了?上原理图吧,要不谁知道。

网友:
原理图 key1是与P3.4口相接的S2

网友:
我是按照视频上的程序来做的,视频上用那个程序就可以演示出来,为什么

网友:
我又试了一边 可以了 程序还是原来的程序,原来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昨天不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