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闲置引脚该如何处理比较好

楼主:
如题,设计电路时STM32闲置了十几个I/O引脚,包括PA0-WKUP引脚(因为板子不需要单独的信号进行唤醒),想请问下这些引脚该如何处理最好,尤其是PA0这个引脚,谢谢!!

网友:
悬空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ST出的资料说需要上拉或者下拉,但是困惑的就是它所说的上拉或者下拉是指通过寄存器设置来完成,例如设置PA0引脚为内部上拉,输出这样子,还是指需要通过外部上拉或者下拉电阻来接外部的VCC或者GN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