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一个很简单关于stm32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刚接触stm32,图片上那个画红线的愣是没看懂,为什么给寄存器赋值先与运算一下呢?刚开始寄存器的值不是复位值么?那也就是全0,与运算一下后不都变成......先谢谢大家啦!

红线的地方...

红线的地方...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保bit2 是0 ,而其他位不会因此而改变,这样编程比较规范。

网友:
与运算的特点是与1运算的位不变,而与0运算的位置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今天早上就想到了!不过还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