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机AD转换去控制PWM,有一个问题没办法解决,请高手给支招!

楼主:
用义隆的418N产生一个20MS的周期,然后用AD转换的数值调节占空比,对应的周期值是137,但是12BIT AD的最大值4096,这个4096远远比137大,占空比还比周期还要大,怎么把这4096细分成小于137这个数值呢!
小弟菜鸟,纠结了好久了。头都想大了

网友:
把读到的值除以2048,再乘137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AD读到数值是3000,(3000/2048)*137=200那也大于137啊

网友:
周期寄存器最大值也是255

网友:
回复 网友B:

除以4096,按百分比,再乘以137。这里需要注意尽量避免浮点计算,建议将137改成12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