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你在哪里,紧急求助!!

楼主:
首先说的是。信号为脉冲信号。

其次,所用单片机为 MSP430F425 。

设计目的:显示速度和里程,超速提示报警。

求高手看看,帮忙解决!时间有点紧迫。

1:我的原理图画对? 如有错,请指导,小弟悉心听从。

2:MSP430425那么的引脚,你看我这图不可能用完吧,请问剩下的引脚。我怎么处理?

3:根据我的目的,提供相关编程代码?

小弟在这里给前来看帖子的人,三鞠躬!!

网友:
楼主的图,在下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没用画图软件画么。。我用电脑画图板画的。你就凑合下么。。我的 姐啊。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图有点大。你点前面的链接哈。

网友:
既然发出来请教人家,图也要画的看的过去呀,这可是态度问题呀,对人家尊重呀,再说你这个可是确实看清楚都难啦

匆匆看了一眼
reset好像弄反了吧?我只用过G2系列,能够msp430的复位方式不统一?你那个好像是高电平复位了
速度检测用的什么?用干簧管?我猜测,干簧管可是要响应速度问题的,您查过干簧管的参数么?或者计算过速度和干簧管响应速度之间的关系了么?另外干簧管有没有寿命问题?

您是毕业设计?
不是说你呀,不能什么都靠问呀,这样大家就是帮你不是帮你作弊了么?大家都忙,您真的有技术难点或者不确定,大侠学友们或许可能顺手或者好心关心一下。
你大概是不是过去玩多了?还是拿点干劲来好好学和做一点东西吧,虽然不赞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是谁叫你以前没打好基础呢?假如英语没学好,对不起,你只有多花时间看慢一点了,多到图书馆,多加班熬夜。当然,也可能是以前全学课本的,没接触过实际操作,看什么都一头雾水不知哪里下手看哪里,那也得摸索呀。
看你好像还不耻好问看你还是个学生,我才搭理你的,虽然我也懂得很少很少。我最近正琢磨SD卡,那也是问题多多呀。正准备搞出一个有趣有可能有点实用的东东。看过我其它帖子的可能以为我只是仅仅要搞一个wavebook,那才不是呢
什么东西都是学问,首先要有踏实研究精神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做嘛。。所以才请教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嘛。。所以才请教咯

不好意思,误解了,我以为你用手绘然后用手机拍的呢,现在手机很普通了,哪个个像我一样也是穷的迟迟用破旧手机呢?(我现在换了带摄像头的了,不过不是为了赶时髦,为了用)

我说话不喜欢多考虑,不会太介意吧,我想也是的,如果人整天这么敏感,活得多累呀

刚接触,一头雾水,也是正常的吧,有的人可能就是慢热

想当初,我在一个研究所,刚进课题组,叫我去资料室查器件,唉,记得好像怎么查都有点雾水(尽管我还修过检索相关的选修课,查得那几个可怜参数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再加上自己当时年轻有点对陌生环境性格内向木纳腼腆胆小之类的,很快被下放到一个大概级别低一点的课题组去了,还好可能后来很快有时候去室主任哪里请教技术问题之类的(不是巴结,是单纯,其实那时候我有点怵领导的,胆小,呵呵),课题组长对我至少态度上我感觉上也可以吧(个人感觉闲聊蛮聊得来的),里面有没有复杂的人际因素恰巧使我得利我就不知道了,算是还没到混不下去的地步。
说这些自己的鸟事,主要是我的话可能有点说的过了,表示理解,不过作为比你年长,你也不要介意吧,无非以老卖老说点不一定实际的劝你多珍惜时间。也许你有你的原因,时间花在别的自己认为值得的地方去了。

网友:
我在想你是要自己做PCB板哇?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自己软件画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事。。悉心听从,多多指导。。如果可以话,可以当我步入MSP430的第一个指导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悉心听从,多多指导。。如果可以话,可以当我步入MSP430的第一个指导者?

哪里吆,我自己也有好多问题
也基本上没时间没情绪关心其它的,在这里灌灌水,主要是给论坛多贡献点小小的人气,尽管不差我那么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单片机里用不到的引脚怎么处理。请指教

网友:
如果就这么点功能,可能不用这么多管脚的cpu吧?换个型号?带LCD驱动的不知道有没有低档的?

另外不用的管脚设为输出

网友:
我是PCB板厂的想认识大家,请加QQ174893189一起学习相互交流

交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QQ多少,这样回帖太慢了。。我QQ求你支援指导下。。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器件,我也没用过带驱动LCD的
刚才看你的器件图片,那么多脚原来都是给LCD用的,这些不用的脚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得看手册了,或者哪位告诉一声。
你知道LCD的驱动原理吧?自己看看器件呀

网友:
我现在很少开QQ,有时候webqq上一下,我现在都没装QQ软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介绍你一本好书,看上面的例题就可以做出你的那个东西!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谢楷   完全可以参考里面的电路!

至于做板的方法完全可以用菲林,感光膜用感光法搞定!   没必要打样,如果对感光法不了解可以买个430的转接板(大概几块钱),别的电路部分可以用热转印纸搞定!!

好奇问一下,你是不是在一个430的群里问过了?  当时我已经回答你在哪里买断码液晶,是不是啊……

网友:
供电、复位、时钟这三个要先解决;
然后你的LCD电平问题
不用的脚不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介绍你一本好书,看上面的例题就可以做出你的那个东西! 《MSP430系列单片机系统工程设计与实践》------谢楷 完全可以参考里面的电路! 至于做板的方法完全可以用菲林,感光膜用感光法搞定! 没必要打样,如 ...

请教一下,哪种方式效果好?感光板还是热转印?
没弄过,了解一下,不过至于哪种方法还得看好买不好买

今天买了三氯化铁,不过还没有其它材料,准备网上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光板: 买现成的感光板,比较贵!如果买感光膜自己贴的话,工序比较多---麻烦!要买的材料也比较多:感光膜(也可以买现成的感光板),紫外线灯(可以用节能灯或者日光灯代替),显影液,脱膜剂,腐蚀可以用三氯化铁或者环保腐蚀剂(白色的粉末状的)后者的溶液时无色的,建议感光发制板用后者。但制作的效果那是干干的!适合做比较细的线,成功率高!还有另一个优点是非常适合手工做双面板------对空比较方便!

热转印:买个热转印纸,用好点的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电路要够黑,不然要用记号笔涂黑,比较麻烦,要有热转印机(看有些网友用电熨斗运行,我没试过),腐蚀剂两种都可以。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制作的电路的线不能太细,不然调试很麻烦!做双面板那是超级的麻烦,时常对不准孔。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光板: 买现成的感光板,比较贵!如果买感光膜自己贴的话,工序比较多---麻烦!要买的材料也比较多:感光膜(也可以买现成的感光板),紫外线灯(可以用节能灯或者日光灯代替),显影液,脱膜剂,腐蚀可以用三氯化 ...

再请教一下,热转印的那种标准DIP封装的可以走过孔线么(时间长了,记不清了,好像就是在2.54间距的焊盘间走一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印效果好的话可以!

网友:
不用引脚悬空,处理好供电,复位,时钟,以及特定引脚的处理,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