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多机通信

楼主:
小弟现在打算做多节点数据采集,然后拿一个主节点来收集下面从节点数据。用的是MSP430f149单片机,目前单纯点对点问题解决了,现在打算把多个节点加进去,这个协议问题怎么弄,哪位用过的,给个好建议,有参考程序更好,谢谢。

网友:
你通讯协议里增加 一个从机地址

然后从机接收总线数据,判断是否为自己的地址,然后返回报文

网友:
楼上方法可行

网友:
去看Modbus规范,Modbus是一个典型的一主多从轮询式协议,理解其思想按你的实际需要编写协议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对,挺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要自己动手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