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BMP085气压传感器测得的高度值转化为速度值呢?

楼主:
请问哪位大侠用过BMP085这个气压传感器,我想知道怎么将它测得的高度值转化为速度值呢?
灰常感谢哦, 急急急~~~ 能否说明的尽量详细一点,感激不尽~~~

网友:
速度值?
那不就是高度的变化值么?你只要做一个时钟,记录时间就好了。前一秒高度,与后一秒的高度差除以时间不就是速度??
当然如果精确,你可以把时间间隔更短些。。或者求平均,。传感器一般会有一些波动的,尤其是这种BMP085气压传感器可能会受光,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