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Y数控电源的键盘(包括编码器)程序接口 讨论

楼主:
原理图感觉有点不对啊

ENTER按键怎么和编码器的5脚连起来了??

显示部分已经有框架了,就等测试了

现在考虑一下输入部分的软件接口问题

是用一个函数来取得输入呢还是使用一个全局变量来取得

1.函数方式

Uint6 getInput(void);

返回一个编码比如: INC 、DEC、LEFT 、RIGHT、UP、DOWN、ENTER

2.全局变量

   extern Uint16 inputCode;

   用相应的底层更新这个变量

或且其他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编码器有一个键就是用于“确认”的

全局变量用结构体,存放设置的电压、电流,以及其它用途如充电时的参数设置。

键盘输入不能getInput,使用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不知道这些按键都要来干什么活,所以不知道怎么个写法

网友A:
按键用来调整输入的数据,同时显示在八个数码管上,几LED显示状态,
数码管可以显示两路输出中各路的电压,并可以切换到显示电流;也可以切换到只显示一路的电流和电压。
旋钮可以输入数据。当某位接受输入(可以让它闪)时,旋转它可以改变要输入的数据。当按下确认后完成数据的输入,并可切换到其它位。
按键与旋钮配合使用。可以与旋钮具有同样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用来调整输入的数据,同时显示在八个数码管上,几LED显示状态,
数码管可以显示两路输出中各路的电压 ...

通过显动的快慢来确定在那一位,要好一点,不要让他自动到下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