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指示灯闪红怎么回事

楼主:
在下载串口调试程序时,刚开始都还挺好,,打开调试软件时,指示灯就闪红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
在下载串口调试程序时,刚开始都还挺好,,打开调试软件时,指示灯就闪红了,怎么回事啊

LZ 你好我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谢谢

网友:
红灯闪应是通讯不上了,楼主查下是否你的调试软件占用了什么JLINK的资源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电源电压不够了

网友:
红灯闪说明是stm32一直的复位状态,之前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你检查一下stm32引脚的电压,有可能不是3.3v,先从电源方面找问题再看reset那根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好我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谢谢

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有多重原因:1,单片机复位 ;2,芯片损坏; 3,电脑与Jlink非正常通讯。

网友:
最终是什么问题,结贴了么???

网友:
单片机短路了

网友:
哈哈,5年前的帖子被你翻出来了,我都记不得怎么解决问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