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怎么开辟一个存储区

楼主:
想在430f149的程序空间开辟一个区域,用来存放其他信息,而且是掉电保存的,下次上电这部分数据仍然能用,程序怎么实现呢?或者是用什么函数呢

网友:
就用flash读写就可以了,网上太多现成函数呢

网友:
MSP430F149的FLASH分为两个区域,一个为主存储区,每个FLASH页面为512字节.
另一个为INFO存储区,有2个页面,每个页面有128字节。
如果你的数据不大,可以保存在INFO FLASH存储区,这样可以减少页面操作的时间和缓存。
相当于一个EEPROM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