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氧饱和度检测仪处理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好,小弟研二小生一枚,正在设计血氧饱和度检测仪(毕业设计用)。由于对51、avr单片机,arm、dsp等处理芯片不太了解,现将系统需求介绍下,希望各位大侠提出宝贵意见,给小弟指点则个。具体需求如下:

1、处理器自带A/D和D/A功能。系统的设计的采样频率伟1khz(软件控制),共有2路信号需要采集,另外需要2路DA输出到调理电路中。

2、IO口并不需要太多(stc89c52的IO口数就可以满足要求)

3、运算处理能力尽量强大一点(毕设需要提出一定的算法,如对运动伪差的抑制)

(总的来说就是想找一款集成度较高、运算能力较强的芯片,不要求低功耗)

小弟现在查到的几款处理芯片有:

1、MSP430fg437。用msp430的人貌似非常多,型号多样,小弟查的这款MSP430fg437自带的AD和DA可以满足要求,但是不知道它的运算处理能力能不能达到要求,淘宝上这个型号的开发板也不多。

2、C8051F120。同MSP430fg437一样,这款单片机自带的AD和DA也可以满足要求,不知道其与MSP430fg437比起来性能如何。

3、TMS320VC5509APEG。这款DSP的开发板我们实验室有,可是貌似芯片自身不带DA单元,查了下TMS320的dsp貌似都是需要外接DA芯片的(没用过,不太懂)。

希望大侠们能够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个,坐等大虾出现

网友:
msp430

这个ti有方案的

网友:
首先51是8位机     430是16位机   同样时钟肯定430快

网友A:
如果楼主不要求功耗控制    建议ARM低端

网友:
楼主做好没?这个我也在做,希望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不要求功耗控制 建议ARM低端

Cortex-M0+这个功耗控制蛮不错的,而且新推广品种,样片和开发套件好申请

网友:
C8051F120这个比较合适学生用来做实验开发。真正产品的话,就还要细分。低端产品用更低端的处理器,高端的 可以用才cortex--M0.

我血氧做了几个成熟的产品方案。QQ:253646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