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25自带LCD采用4-MUX驱动方式。

楼主:
我想用这自带的LCD显示数据,当要看数据时,可以清晰看见,当不要看时,处于背光状态。

请问这怎么做,才能达到这样的目的。

网友:
什么叫处于处于背光状态?

看书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像手机那样,当你按键的时候屏幕才亮,不按它时候,屏幕光的自动熄灭那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容易实现啊,用一个GPIO口去控制背光。然后用Timer设计一个的定时器。按键按下时打开背光,定时器开始计数,定时到了关背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 GPIO口 在哪里。我没找到。有切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致链接怎么连接的、、是MSP430F425带有那个接口?然后那接口接一个定时器?然后定时器里编程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推荐的书看了没?

靠论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要到什么时候?  况且我介绍的那本书里都有,去图书馆借本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没?

你的那个问题不是很简单吗?可以让430处于低功耗模式,再用个外部中断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