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4F232 只有UART0能初始化,其他七个怎么配置都不能收发。求解

楼主:
MDK423编译环境
下面是我的初始化的代码:
void UART7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K);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7);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K_BASE,  GPIO_PIN_5|GPIO_PIN_4 );
        GPIOPinConfigure(GPIO_PK4_U7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K5_U7TX);
        UARTClockSourceSet(UART7_BASE,UART_CLOCK_SYSTEM);
                    UARTConfigSetExpClk(UART7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IntEnable(INT_UART7);
        UARTFIFOEnable(UART7_BASE);
                   UARTIntEnable(UART7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UARTEnable(UART7_BASE);
}

void UART7_IntHandler(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7_BASE, true);
    UARTIntClear(UART7_BASE, ulStatus);
    while(UARTCharsAvail(UART7_BASE))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7_BASE,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7_BASE));
    }
}

Startup.s文件增加了如下代码
EXTERN UART7_IntHandler
   DCD     UART7_IntHandler           ; UART7 Rx and Tx

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串口0能收发数据,其他都不行,仿真调试没有硬件错误!

网友:
  求答案啊

网友:
 楼主UART模块都是一样的,肯定是有小地方没有注意.

楼主,UART7的输入输出引脚是PE0,PE1,楼主为什么设定PK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注意了,昨天有高人指点,就是FPU要开启才行。虽然编译器默认是开启的,但是不添加上去还真不行。

网友:
奥,学习了,都得开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