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终于画好电路原理图啦。。求高手指导!!

楼主:
今天终于画了。。

首先说明下,LCD为MSP430F425自带的那个。

其次,右上面按键  有两个用来切换速度和里程的显示。还有一个是用来设置车轮直径的。

请问剩下没连接的那些引脚都设置为输出?

我的设计主要是用来显示速度和里程,然后超速警报提醒。

请大侠们,看看我是否哪儿画错,还有就是 以上“电阻值、电容值“都只是估计加的。暂时还没计算。

网友:
还真是和G2的不一样,RST是高电平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看我这怎么弄啊,,还有就是FLASH存储器怎么链接啊。在电路原理图中要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