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两个信号源发出的信号同步

楼主:
我做的一个模电书中反向加法电路,想让两个信号源中发出的信号同步,比如全是100HZ,峰峰值是100mv,这两者之间没有相位差。这是我的两个信号源发生器,下图

网友:
扔掉一个!

因为你让它同步后,输出是完全一样的信号。那么只用一个信号发生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同频的前提可以同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

自制一个锁相环一个机器为参考频率对另一个机器鉴相,然后鉴相输出通过低通滤波后接到脉宽调制器上然后接到一个舵机上,
舵机接到另一个信号源的频率调整旋钮上。

如果要频率不同但要同步,那就在鉴相器的两个输入分别接上分频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高手!高见!大哥的思维很开放!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