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SPI之VS1053 读寄存器问题

楼主:
刚搞了个VS1053模块,就试着弄弄

正弦测试成功了,但是读寄存器总是不对

uint8 RxFlag=0;
uint8 RX_DATA[2];

void SPI_Init()
{
  U0CTL = CHAR + SYNC + MM + SWRST;                     // 8-bit, SPI, master
  U0TCTL = SSEL1 + SSEL0 + STC;                          // Polarity, 3-wire
  U0TCTL&=~CKPL;
  U0BR0 = 0x02;                                 // SPICLK = SMCLK/2
  U0BR1 = 0x00;
  U0MCTL = 0x00;
  ME1 |= USPIE0;                                // Module enable
  U0CTL &= ~SWRST;                              // SPI enable
  IE1|=URXIE0;
  P3SEL |= 0x0E;                            // P3.1,2,3 SPI option select
  P3DIR |= 0x0A;
}

uint16 SPI_Read()                       //read from spi port
{
    uint16 temp;
    while(RxFlag!=2);
    RxFlag=0;
    temp=RX_DATA[0];
    temp<<=8;
    temp|=RX_DATA[1];
    return temp;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artRx()
{
    RX_DATA[RxFlag++]=RXBUF0;
}

总是返回的全是0

求助啊

网友:
发现一个更离奇的问题,我把430MISO的线拔了,他居然没死掉(还进了中断)
不应该啊
不明白啊

网友:
VS1053价格几何?

网友:
好像找到问题的所在了
参考了别人的程序
uint8 SPI_WriteByte(uint8 byte)             //write one byte to spi port
{
    while ((IFG1 & UTXIFG0)==0);
    TXBUF0 = byte;
    while ((IFG1 & URXIFG0)==0);
    return RXBUF0;
}
难道是因为SPI是全双工的,在发送的时候,同时也在接收
MISO不连接的话,似乎URXIFG0也会置位,只是URXBUF0全是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需要请联系我:15361638451.  VLSI-代理,你方案做了没有.需要技术吗.

网友:
关于VS1053的询价或者需要技术支持,技术文档,都可以加QQ交流,2337548355,VLSI一级代理

网友:
楼主代码还在不,给发一下flyingisk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