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的串口问题

楼主:
launcpad的示例程序可以将温度数据通过串口传给PC,但是将串口(P1.1  P1.2)接一个无线发送模块却发不出去,求高手指教。
无线模块的接口是串口,波特率是2400

网友:
这需要无线模块的接口支持串口且波特率适当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是软件模拟的串口,还是G2xx3的硬件串口,如果是硬件串口,那么launchpad上的接线是反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片子?哪个型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G2231模拟的串口,波特率和无线模块都是2400,在TX线上已经接了上啦电阻,但还是不行,发送不出去

网友:
是用G2231模拟的串口,波特率都是2400
就用的launchpad的测温度的例程,和PC通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