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在线调试RAM的问题

楼主:
请问DSP在线调试的RAM不够用了,该怎么改CMD文件以扩大在线调试的RAM?

网友:
你把RAM相邻的其它段地址长度改小点,再把减小的段地址放到RAM中。具体多大,根据你的扩展需要。

网友:
楼主你用的是哪款芯片,RAM总是不够用的,毕竟后期工程程序很大。有总线的DSP你可以外扩RAM,没有总线的只能把一个工程分成几块一块块调,总调的时候利用FLASH当RAM,不停地烧写FLASH

网友:
哈哈……问题已经解决了。
   RAML1      : origin = 0x009000, length = 0x002000
  /* RAML2      : origin = 0x00A000, length = 0x001000*/
在CMD文件中 我把RAML2注释掉,把RAML1的长度改为length = 0x002000,因为RAML1和RAML2的地址是连续的,所以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相当于把RAML1和RAML2合并在了一起用来调试程序。

感谢二楼和三楼朋友的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