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有一个课题,做的是简单开关电源。要求我用比较器实现过流保护。具体是这样的:我在回路里串联一个小电阻,然后采集电阻的电压,有了电压和电阻就能求出电流了。
    用采集的电压和一个具体电压比较(当然用比较器),如果超过折断电。我现在有两个问题:
1.  这个具体值怎么定啊,比如不能超过360V,我不能在比较器一端输入360V吧!
2.  我这个电源不是固定输出一个电压,有时360V 有时 220V,而比较器要么跟360V比较,要么跟220V比较。我跟360V比较后,就不能跟220V比较了,总不能换输出电压时,把比较器的另一端手动连在220V吧。。。
下图是我做的简图,做到比较器那块,我就卡住了,“要比较的电压”有好几个值(因为输出电压可调,不同电压范围下的过压值也不一样的)

网友:
开关控制器要用个参考电压吧?通过输入的300多伏的电压线性稳压得到
至于几伏,你想几伏就几伏

网友:
提问题首先要别人看得懂,所以请你把具体的指标和电路图给出来。否则大家只好猜谜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贴上了,贴也没什么用,就做了一点点,就卡住了

网友:
你采集的是电流,管电压什么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采集的就是电压啊,你怎么能看出是电流呢

网友:
“我在回路里串联一个小电阻,然后采集电阻的电压,有了电压和电阻就能求出电流了。”
这不是采集电流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喔,我的意思是:我采集到的是电压,没说最后求的是什么。这个当然是求电流了

网友:
你做的是过流保护,电流达到某一个值得时候关断,你串的小电阻阻值也是固定的,这时关断电压不是就有了吗,这个电压应该也是固定的,怎么还会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如说这个电压值是500V,它如何转换为比较器能接受的电压呢?500V如何降到5V以内,单纯用电阻分压,精度不够吧!!!!

网友:
你干嘛自己跟自己较劲啊。用小点的电阻不就得了。要是电流太大的话,就用分流器。取样取出的电压值低于5V不就可以了吗。取样电阻太大。功耗也大。

网友:
回复放大器的问题

我没玩过这个,不过感觉应该不难.

既然你是检测电流,那么峰值电流肯定确定的,你的采样电阻值选定,则后面电压比较器需要预先设定的比较电压也就确定了(Vref=Ipk*R),然后再拿电阻上的采样电压与这个Vref比较就行了。

这个和你的电源电压没任何关系。

网友:
看图好像是过压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