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M3S9B96使用SafeRtos跑到error hook函数的可能原因分析

楼主:
如题,在LM3S9B96下使用RTOS,程序跑到vApplicationErrorHook()函数中。
vApplicationErrorHook()函数执行的时候,要么发生了调度器数据结构的冲突,要么是在执行上下文切换的时候潜在的栈溢出。

void vApplicationErrorHook( xTaskHandle xCurrentTask, signed portCHAR *pcErrorString, portBASE_TYPE xErrorCode );
vApplicationErrorHook() 函数的功能是执行特别的应用程序错误,确保系统处于安全的状态。vApplicationErrorHook() 不需要返回,vApplicationErrorHook()调用的时候中断是不使能的。

vApplicationErrorHook() 参数包括

xCurrentTask: 当错误发生时,处理在运行态的任务
pcErrorString: 与错误相关的文本字符
xErrorCode:错误代码包括如下:
errINVALID_TICK_VALUE
errINVALID_TASK_SELECTED
errTASK_STACK_OVERFLOW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为什么突然要分析这个?

网友:
我上次遇到了这个情况
跑到了error hook里  发现返回值xHandleOfTaskWithError,  *pcNameOfTaskWithError 以及 xErrorCode都无效

最后发现CAN0 的中断优先级在safeRTOS里设置错误
所以程序跑上个几个小时就进入error hook了。。。

网友:
大侠 CAN0 的中断优先级在safeRTOS里怎么设置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了这个情况
跑到了error hook里  发现返回值xHandleOfTaskWithError,  *pcNameOfTaskWithError 以及 xErrorCode都无效

最后发现CAN0 的中断优先级在safeRTOS里设置错误
所以程序跑上个几个小时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