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2440下uboot uImage yaffs放在nandflash哪里的问题

楼主:
1.请问大家,在mini2440开发板中,用NandFlash启动,Uboot放在NandFlash的0x0地址,板子加电后NandFlash控制器会把nand的前4K内容自动拷贝到ARM的SRAM中,但是我用uboot的md命令发现,nandflash的前4K不为0,如下:

00000fe0:  1afffff4      e59f300c  e59f000c   e593000

00000ff0:   e8bd4070 ea0049d1 33fbe74    3faf9c3

00001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那么uboot的其它内容放在nandflash的哪里的?

2.linux的uImage和根文件系统拷贝到nandflash后,uImage是怎么找到yaffs的地址的呢?是移植linux内核的时候,写死的吗?

谢谢高手们指点。。。。

网友:
问题有点写错了,不好意思,补充下:nandflash的从 0x0 到0x0000 ffff是不为0的,4K以后就是0了,uboot-bin总大小是大于4k的

网友:
uImage是怎么找到yaffs的地址的呢 ,这是二进制形式的,一般像个格子,然后在nand 分区,然后根据分区名字去读取就可以了
最好看一下uboot的源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