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C9012芯片解码·问题

楼主:
void xianshi(void)//红外散转
{ //Q=1;
switch(zijie[2])//散转
{                                                              case 0:P1=0xfe;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1:P1=0xfd;break;//2
                         case 2:P1=0xfb;break;//3
                         case 3:P1=0xf7;break;//4
                         case 4:P1=0xef;break;//5
                         case 5:P1=0xdf;break;//6
                         case 6:P1=0xbf;break;//7
                         case 7:P1=0x7f;break;//8
                         case 8:P1=0x00;break;//9
}
ziov=0;
}
为什么按键和显示不是对应的啊CASE 0因该就是显示0啊怎么是1啊 我是新手不知道啊

网友:
其他的几个按键有没有问题??

看着这一小段程序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其他的按键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这段程序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重点是你的zijie[2]有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