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里,怎样将数据以TXT格式保存在内存卡中?

楼主:
如题,在STM32里,怎样将数据以TXT格式保存在内存卡中?给个思路或者共享相关资料的,谢谢!

网友:
加个文件系统,调用文件系统里面的那几个函数就很简单了,res = f_open(&fl1, "System.txt",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FA_REA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有相关的例子吗?

网友:
内存卡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