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
dsp中view下面的graph后面的选项是灰色的是怎么回事?  我想看输出的波形 可不可以???新手  各种不懂。。。。

网友:
仿真器连上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连上仿真器真的可以了  但是 里面的东西我不知道设置  看不到波形

网友:
楼主说的是CCSV3吧,这是正常现象,里面有些graph必须在有BIOS的时候才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里面的设置我有点不懂  比如说我用你io口输出波形  可是  上面的那个地址怎么设置?  还有二维的和三维的 怎么设   完全不懂 求老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