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双电源工作,当主电源断开,备用电源工作的问题?

楼主:
            最近忙着弄双电源,却有点弄不明白,比如说,笔记本电脑吧,当给电脑充满电后,此时应该是外部电源供电,电池没供电,但当外部电源拔去以后,备用电池供电,中间是怎么的一个衔接过程??(这里是重点) ,那一瞬间是怎样“美妙衔接上”而笔记本不掉电的???   看到的高手留下点想法啊??先3Q了。。。

网友:
用两个二极管接成“或”不就实现了吗? 当然如果电流大,由二极管正向压降造成的损失/发热太大时,实际是用MESFET搭乘的“理想二极管”电路。

网友:
楼上正解吧。这个过程少人去考究吧?

网友:
一般我是这样做的,用一个基准源加一个可调电阻接到运放构成的比较器一端,比较器的另一端是简单采样。运放的输出控制N沟道的MOS管的通断从而控制主电源断发与否,可以在运放的输出端接上拉电阻。 如果是小功率能不能就用一个tl4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下面的图么?  假设A为外部电源,B为备用电池,那A又怎么跟B充电?? 那又怎么保证A接上时,备用电池没B在工作???莫非两者同时跟电脑供电么??事实是这样的???????求正解........。。。。。。。。

网友:
o..............没注意你说的是充放电控制。

读下这篇资料或许会有所启发:

http://cds.linear.com/docs/Chinese%20Design%20Note/DN336%20simch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