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堆栈指针sp被清零

楼主:
各位大哥,我的程序在主循环之前给sp赋值,然后进入主循环,在主循环中一直在查询多个定义的状态变量,几次循环之后,发现sp就被清零了,请问可能的原因在哪?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堆栈溢出造成出栈时出错?

网友:
把堆栈设大点再看看。

网友:
如果是复位,SP应该被重新赋值才对。用汇编写的代码?然后程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