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中断下,接收到的数据如何存入数组中,指点一二论坛的兄弟姐妹

楼主:
我是想通过串口中断接收到数据验证自己设置的账号密码是否能通过,包括修改密码等操作,但是卡到了现在,麻烦大家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弄,一起顶下啊,初学者

网友:
设置一个数组,当你输入一个字符时,数组指针指向下一个,在输入中断中依次将密码写入,然后与保存的密码对比。
关于数组的初始化在什么位置,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
中断接受

USART_ReceiveData(),这个函数接收好以后 直接放到数组中啊,让后把数组中的数据拿出来和你要求的账号对比啊,不知道你有哪里不懂。qq 544900367

网友:
串口调试通过的话,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调用那个接收函数并存至一个数组就ok了

网友:
我调用那个接收函数,也是读不到数据!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就和rom的数据比对一下就好了不需要存什么数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