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位帮忙看看这段是延时么?

楼主: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define        sbi(Y,X) Y |= (1 << X)
#define        cbi(Y,X) Y &= ~(1 << X)
#define        xbi(Y,X) Y ^= (1 << X)
#endif

网友:
这,差得也太远了吧。解释一下:

#define sbi(Y,X) Y |= (1 << X) //将Y的第X位置1

#define cbi(Y,X) Y &= ~(1 << X) //将Y的第X位置0

#define xbi(Y,X) Y ^= (1 << X) //对Y与(1< <X)按位做异或运行

网友:
这只是简单的宏定义,没有什么特殊含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定义计算公式而已

网友:
.....

#ifndef __DELAY_H__
#endif 这两句没看懂 中间就是
简单的宏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ifndef __DELAY_H__ #endif 这两句没看懂 中间就是简单的宏定义

这两句是防止重复INCLUDE的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