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TI LM4F232硬件库还有软件库函数有错误

楼主:
这是库函数,因为这个错误让我找了好久。
//*****************************************************************************
//
//! Sends an address character from the specified port when operating in 9-bit
//! mode.
//!
//! \param ulBase is the base address of the UART port.
//! \param ucAddr is the address to be transmitted.
//!
//! This function waits until all data has been sent from the specified port
//! and then sends the given address as an address byte.  It then waits until
//! the address byte has been transmitted before returning.
//!
//! The normal data functions (UARTCharPut(), UARTCharPutNonBlocking(),
//! UARTCharGet(), and UARTCharGetNonBlocking()) are used to send and receive
//! data characters in 9-bit mode.
//!
//! \note The availability of 9-bit mode varies with the Stellaris part in use.
//! Please consult the datasheet for the part you are using to determine
//! whether this support is available.
//!
//! \return None.
//
//*****************************************************************************
void
UART9BitAddrSend(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char ucAddr)
{
    unsigned long ulLCRH;

    //
    // Check the arguments.
    //
    ASSERT(UARTBaseValid(ulBase));

    //
    // Wait until the FIFO is empty and the UART is not busy.
    //
    while(HWREG(ulBase + UART_O_FR) & (UART_FR_TXFE | UART_FR_BUSY))
    {
    }

    //
    // Force the address/data bit to 1 to indicate this is an address byte.
    //
    ulLCRH = HWREG(ulBase + UART_O_LCRH);
    HWREG(ulBase + UART_O_LCRH) = ((ulLCRH & ~UART_LCRH_EPS) | UART_LCRH_SPS |
                                   UART_LCRH_PEN);

    //
    // Send the address.
    //
    HWREG(ulBase + UART_O_DR) = ucAddr;

    //
    // Wait until the address has been sent.
    //
    while(HWREG(ulBase + UART_O_FR) & (UART_FR_TXFE | UART_FR_BUSY))
    {
    }

    //
    // Restore the address/data setting.
    //
    HWREG(ulBase + UART_O_LCRH) = ulLCRH;
}

注意看两个while循环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实际运行用ROM_库也是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去看看是否和我贴的一模一样,是一样的那就是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什么错误,没看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while(HWREG(ulBase + UART_O_FR) & (UART_FR_TXFE | UART_FR_BUSY))
你看看这一句本意是判断空闲和发送缓冲器不满的,结果现在你看看现在变成了当缓冲器空或者忙的时候一直循环!

网友:
回复 楼主:

UART_FR_TXFE  为 1 ,表示 TX FIFO 为空.没有数据需要发送。为 0 ,表示有数据需要发送。
UART_FR_BUSY  为 1 ,表示 UART 正在发送数据。
当检测到 UART_FR_BUSY 为 1 时,等待应该没有错。
问题应该出在 UART_FR_TXFE 这个地方,他为 1 表示 FIFO 为空了,就不需要等待了。
为 0 的时候才需要等待。
楼主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操作什么样的外设要用到这个函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485 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