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悲催菜鸟的求助

楼主:
RT,我并非电子专业的学生,但是毕设中需要用到MSP430+MLX90615,按照datasheet,求人焊接好了电路,各位有时间的好心人,能帮我看看datasheet(见附件),我上拉电阻用了300K对还是不对,还有,要驱动此款温度传感器是否对单片机的晶振、时钟有要求,因为我的MSP149F最高只有8M(这还是别人告诉我的,我的确是菜鸟中的菜鸟,而且驱动程序还没有着落),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帮顶一下

SMBusI2C
最大传输速度 100kHz最大传输速度400kHz
最小传输速度 10kHz无最小传输速度
35ms时钟低超时无时钟超时
固定的逻辑电平逻辑电平由VDD决定
不同的地址类型(保留、动态等) 7位、
10位和广播呼叫从地址类型
不同的总线协议(快速命令、
处理呼叫等) 无总线协议

对这方面不了解
上拉电阻手册上都写了,应该可以吧?可以试试小一点的?
cpu时钟是足够了,应该温度采样是慢速率的数据吧
SMBus也是慢速率的通讯协议吧。看上表,速率范围不会越过了吧?不知道这个cpu型号,自带SMbus?别人说你CPU只有8M,难道意思是说低了?那么是不是您其它处理CPU占用比较高?不过只要不要影响上表中的最大最小传输速度和时钟超时就可以吧?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器件多少价钱?在哪里能买到?谢谢

网友:
1. 如果你的通信速率要求不高的话,300K上拉电阻是可以的。我想温度的采集应该不需要太高的频率(速率),除非你有其他的高频率操作的任务,8M主频足够你使用。
2. MBUS和I2C BUS有个共性,那就是容性负载不能太大,如果太大就会影响到SCL和SDA的上升下降时间,如果此时你的通信速率太高,就可能把产生一些错误的时序从而影响通信质量。具体的错误你自己可以分析一下(可以在大脑里做一个模拟实验,:-))

网友:
要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