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的位操作

楼主:
#define led BIT0
P1DIR=0xff;
P1OUT|=BIT0;//置1,灯亮
delay();// 延时
P1OUT&=~BIT0;// 置0,灯灭
这样写对吗??
还是应该写为:
#define led BIT0
P1DIR=0xff;
P1OUT|=led;//置1,灯亮
delay();// 延时
P1OUT&=~led;// 置0,灯灭

网友:
这是一个宏定义, 你自己决定,怎样都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这两种写法都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跑一下

网友:
两种方法都是对的,其实BIT0这个也是宏定义,它是在头文件里定义的,TI自己定义的而已

网友:
一样的。楼主有空去看看C'语言的基础

网友:
我想说:你这两种写法在意义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不同,看来你对C语言不熟
P1OUT|=BIT0  等价于 P1OUT=P1OUT|0x01
P1OUT&=~BIT0 等价于 P1OUT=~(P1OUT&0x01)
你程序里面 BIT0=led=0x01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恢复楼主的,回复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网友:
回复 网友D:

P1OUT&=~BIT0 等价于 P1OUT=~(P1OUT&0x01) ???????对吗?
P1OUT&=~BIT0 是不是应该等价于P1OUT=P1OUT&(~BIT0)这样才能只将P1^0=0,而保持其他位不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

网友:
依个人习惯了,写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网友:
都对的,在程序中都会用一些英语单词的标志来去更好的识别这个口端是干什么用的,所以就像你写的那样,用led来去标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来看啊我现在想把P1.0置0.而其他位不变,假若其他位是0。也就是说现在P1OUT=0x01;按照您说的理解P1OUT&=~BIT0等价于P1OUT=~(P1OUT&0x01)。先计算括号内的,P1OUT&0x01,计算结果为P1OUT=0x01,再计算括号外边,也就是取反,结果变为P1OUT=0xfe。最终结果是P1.0被置低了不错,但是是其他位却被置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理解错了
BIT0=0x01
~BIT0=0xFE
P1OUT&0xFE相当于P1.0置低,其它位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