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arm下 rs485通信怎么编程?

楼主:
求解在arm下 rs485通信怎么编程,我是初学者,求详细点

网友:
就是编写串口程序了,接收用一个线程,发送用一个线程。

网友:
如果有开发板,你在网上搜对应板子的实验代码,例如mini2440串口代码就行。不过是裸机程序。

网友:
先学会串口编程,然后就是协议问题,这方面可以参考一下Modbus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