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rm920T 运行频率问题

楼主:
arm920T 裸跑软件控制硬件 用ADS中 在main函数里写了一个while循环 while(1){a++} 自己计了一下时 平均下来发现十秒钟a只能加到6000000 也就是一秒加到0.6M 我的arm主频设置的是400M 就是写的MPLL寄存器 Fclk为400M 分频得的Hclk是100M(用示波器测过没问题) 但是400M主频与a加到0.6M相比也差太大了~ 求高人指点~

问题补充: 是不是与JLink调试器有关?有人说把代码放到flash里面跑 怎么放啊?大牛们

网友:
问题补充:所有中断都关闭了 应该不考虑中断所占的时间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计算这干嘛,直接用定时器不就行了,可以用ADS生成.bin文件,然后用jlink或jtag烧到nor flash,在ADS配置中Target Settings选项中Post-linker选为ARM fromELF,Linker的ARM fromELF选项中的Output format选为Plain binary,Output file name选个路径就行,然后Make。

楼主有mini2440的uboot吗?有的话给我发一份到hq958@163.com。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