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菜鸟 编译出错 不知如何处理 请大神们帮一下

楼主:
刚装的软件,在坛里参考了一个程序,目的是想弄明白和熟悉一下软件的流程,看看能否工作? ,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弄了。请大神们帮忙看一下,是那里没有设置好?本人超级菜,请见谅。谢谢!

Error while running C/C++ compiler

Fatal Error[Cp001]: Copy protection check, Your time limited license is out of date - You

must register NOW to get the permanent key in order to continue using this product!

网友:
顺便问一下大侠们,能不能直接从QQ里面把剪切的图片直接粘到文字中?这样比较直观。我实在菜,不懂得怎么弄。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软件?版本,有无license?

看样子你使用的是全功能时间限制版的,过期了。。

网友:
源程序:

#include <msp430g2211.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P1DIR|=BIT6;
   P1DIR|=BIT0;
   while(1)
   {
     unsigned int i;
     P1OUT=BIT6;
     i = 5000;
     while(i--);
     P1OUT|=BIT0;
     i = 5000;
     while(i--);
     P1OUT =0x01;
     i = 5000;
     while(i--);
     P1OUT =0x00;
     i = 5000;
     while(i--);

   }
}

请大侠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回3楼,我是昨天从那个官网下的啊

网友:
这与程序没关系!是什么IDE?CCS还是IAR?

网友:
Your time limited license is out of date - You

must register NOW to get the permanent key in order to continue using this product!

网友:
再请要大侠们看看软件是否有问题? License number和License key都有装进去,以下是邮箱中的东东:请看

We have received your web registration for the product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 6.30, 32K Kickstart Edition

Please confirm this registration by opening the web page

This page will also give you information on how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the product.

You must confirm the registration within 14 days from when this email was sent.

If you have received this email in error, you do not need to do anything. Unconfirmed registrations are erased from our system after 14 days.

You cannot reply to this email. Please use the Contact page on our website (http://www.iar.com/contact/)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or questions.

网友:
回6楼,为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C

网友:
不好意思,6楼,最后那个IDC打错了,为IDE. 邮件中为: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RM, v. 6.30, 32K Kickstart Edition

网友:
汗,上面的回复,粘切错了,重新更正:

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MSP430, 4K KickStart Edition, v. 5.40

在此对大家说声,实在抱歉!

网友:
4K的Free版本 IAR是不会过期的啊,是电脑上之前装过其他版本的IAR?把电脑上的IAR都卸载了,重装一次试试

网友:
问题暂时解决

    根据“鸵鸟蝈蝈”“brucege888”两位大师的热心帮助和分析,中午我重装了软件,在输入那个License key的时候,把后面不相关的数字去掉,再次运行编译程序,通过了.在此,向两位大师表示感谢!谢谢您们俩!祝您们好人一生平安!

    另外,还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我看到淘宝上有卖那个 Launchpad的板子,我想购买一个,请问它跟坛里的那个Launchpad是一样的吗?望懂的网友不惜踢教!

网友:
modernthink大师,我也很感谢您。我在回贴的时候,一刷新,看到你就在我前10分钟给我提示了,呵呵,我打字太慢了,跟不上你,我留意到你的头象中的launchpad板子,你能回答我刚才的提问吗?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