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能用内部DA产生150KHZ的正弦波吗

楼主:
430X16X能用内部DA产生150KHZ的正弦波吗,150KHZ是不是太大啦,如果用查表法采10个点,就要1.5M了。

网友:
为啥要用DA产生?10个点估计也出不了正弦波。在外围线路上加个低通滤波器吧,把方波的高次谐波滤掉,不就是正弦波了?

网友:
你可以看看http://www.ti.com.cn/general/cn/ ... tsp?contentId=35657下的《微控制器无需 CPU 即可生成同步正弦波与余弦波》。我当时做到了30KHz。

网友:
我想用内部DAC产生150KHZ的线性调频信号,可以么

网友:
DAC可以,不过你的点数要增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用1611内部DAC产生150KHZ的线性调频波,如果每个周期采二十个点,就需要3M啦,内部DAC能产生这么快的波形吗?

网友:
一样的困惑,我也想用430 149加外部DA产生150K的正弦波。。。
不过不知道怎么选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