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按键

楼主:
求一个430独立按键程序,不用中断,查询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干什么用?
这方面程例非常多。随便找了一个。
//调试成功

#include "msp430x14x.h"
//按键按下,则P1.0状态取反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port_init();
   while(1)
   {
     while((P1IN&0xf0)==0xf0){};   // 等待有键按下
      delay(10000);           //软件去抖
      if((P1IN&0xf0)!=0xf0)
      {
         switch (P1IN&0xf0)
          {
          case 0xe0:{          //S1键按下处理...
            P1OUT ^=BIT0;
                    }break;
          case 0xd0:{          //S2键按下处理...
            P1OUT ^=BIT0;
                    }break;
          case 0xb0:{          //S3键按下处理...
            P1OUT ^=BIT0;
                    }break;
          case 0x70:{          //S4键按下处理...
            P1OUT ^=BIT0;
                    }break;
          default:{
             P1OUT ^=BIT0;
                    } break;
           }
       }

    }

}

void sys_init()     //关看门狗,初始化DCO为8MHz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看门狗
  BCSCTL1 =RSEL0+RSEL1+RSEL2;//RSEL=7;                 //设定DCO为8MHZ
  DCOCTL =DCO0+DCO1+DCO2;//DCO1=7;
}
void port_init()
{

//按键口
//  P1DIR &=BIT4+BIT5+BIT6+BIT7;       // 按键口设为输入
// P1SEL &= 0x0f;       //按键口用于普通I/O口
//L2
  P1DIR |=BIT0;        //L2为输出口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0;j++);
}

网友:
回复 楼主:

// P1DIR &=BIT4+BIT5+BIT6+BIT7; // 按键口设为输入
   这句话是把低四位置低吧 为什么说是把安检口设置为输入呢
P1DIR &=BIT4+BIT5+BIT6+BIT7;等于P1DIR=P1DIR&0xf0;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P1DIR &=BIT4+BIT5+BIT6+BIT7;等于P1DIR=P1DIR&0xf0;吧
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回答了一个对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P1DIR &=BIT4+BIT5+BIT6+BIT7;等于P1DIR=P1DIR&0xf0;也就是说把P1口的低四位置0.不就是把低四位设置为输入了吗?那您的键盘程序可是扫描的高四位。

网友:
最简单的msp430独立按键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