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altium时CC2530问题

楼主:
在用altium时找不到CC2530的库,求教下怎么画

网友:
你是初学者吧!

先建个库文件,自己画原理图!或是没有安装这库!

网友A:
能不能具体帮忙指点一下,要怎么弄啊。比如说要在哪里找CC2530的库,以及自己怎么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帮忙指点一下,要怎么弄啊。比如说要在哪里找CC2530的库,以及自己怎么画
两个方法:
1.使用别人现成的封装库,

2.给楼主介绍一个专门生成TI  器件封装库的方法

到TI 官网

查看详情

找到"符号和封装"

网友:
下载 .bxl 文件

具体情况参考论坛这里的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8523-1-1.html

网友:
找个类似的修改一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