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后频率如何计算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我将一个4KHZ左右的正弦信号输入到一个AD芯片中(24位的 44KHZ),然后将此AD芯片与2812连接。现在我想通过SPI接口接收AD转换后的数据,然后我想问下怎么才知道我接收到的数据频率确实是4KHZ。我利用CCS的Graph中的图形观测,显示确实是正弦波,可是当把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AD芯片的采样频率),显示的图形频率不是4KHZ,这是为什么呢?我利用中断,每隔一段时间接收一个数据(中断时间不是1/44KHZ,中断频率为几MHZ左右),我想问的是,我中断时间有没有必要也设置为44KHZ,和AD的采样频率一致;如果没必要,那怎样才能验证自己接收到的数据是不是4KHZ。谢谢各位……

网友:
楼主,外部ADC,楼主是怎么确定他的采样频率的?怎么知道外部ADC在什么时刻采的样?

楼主可以这样:用CPUTIMER定时,每到一个时刻,用SPI去触发外部ADC采样,让后读取,这样就知道外部ADC什么时候采的样,这样的数据才能保证“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

网友A:
刚才问TI技术支持中心,他们说SPI是不带时间信息的,故无法测出数据的频率

网友:
TI技术支持说的没错,

但是你可以想办法让他带时间信息,你可以计算时序。

比如:用CPUTIMER定时,每到一个时刻,用SPI去触发外部ADC采样,让后读取,这样就知道外部ADC什么时候采的样,这样的数据才能保证“Sample rate设置为44KHZ”

网友:
哦,是不是 CPUTIMER定时时间要远远大于44KHZ,比如说定时器为440KHZ,观察SPI接收到的数据,如果接收到的数据连续十个数据相同,而第十一个数据不一样,那说明AD的取样频率是44KHZ,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
一般好像是3-7倍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问TI技术支持中心,他们说SPI是不带时间信息的,故无法测出数据的频率

东阿阿胶说的有道理。
可以将正弦信号转成方波信号,通过捕获单元去获得频率情况。
片上的捕获单元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呵呵,好的,明白了。